闲得蛋疼,来水一贴。

楼主(2017-07-17):
DELL主板,不认声卡,声卡芯片好像是ALC3223,测得6脚波开如下图,

  有波,但不持续,这种情况比较明显,测芯片供电全正常,取下芯片,测 5;6;8;10脚对地阻抗,只有8脚无穷大,其它的都在500左右,以为是CPU坏了,但不死心,找啊找,发现断线了,飞线OK后再测6脚波形。

网友A:
关键是你咋找到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咋找到断线的地方???

只要不是从板层直接进CPU,总是有办法的呀。

网友:
我都是想问哈 你找线花了好长时间  有点佩服你

网友:
我是老小白,没看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楼主发帖过于简单,能不能写清楚点呢?

网友:
5 6 8 10这几个脚是干嘛的

网友B: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机器,也是没声音,不知道是声卡问题还是喇叭问题,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机器,也是没声音,不知道是声卡问题还是喇叭问题,郁闷啊

你可以试试耳机有没有 耳机都没有喇叭基本就可以排除了  还有喇叭好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
这种故障点的确定和查找 应该相对麻烦点  说下断线位置 加分了

网友:
我也收到一台 不过是进水的  声卡氧化,,清理后测量电压都正常  跟换声卡芯片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LZ 表述太简单,看的人云里雾里,声卡不发声和CPU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示波器为什么抓不到,你的是啥型号。。

网友:
没说出短现的位置怎么接 想给你加分都难呀

网友:
说出短现的位置怎么接 怎么量出断线了  是不是无穷大了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是太清楚,关键的地方一下子就说完了

网友:
楼主 这个是哪儿断线的有时候没声音真的不好修呀

网友:
8脚是进桥内部吗、、、、、、、、、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厉害,只是希望能够说的具体点,也让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找到断线的地方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