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8108B+GR8935L方案ATX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7):
刚学完ATX维修,找了一个垃圾牌子练手,炸机也无所谓。牌子

怎么个垃圾法呢——没有EMI滤波,PFC是水泥做的。
一共三个,都是一样的故障,没有待机电压,已经修复一个,第二拿来分享,也验证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拆开看辅助电源IC是GR8935L

查了引脚定义,先查IC供电,0.46V,偏低

基本工作条件都不满足,测量300正常

稍跑电路,发现供电是300V经过三个色码电阻而来,其中左边两个1M欧。

在线测量第一个正常

第二个阻值一直在跳,从板上取下再量,无穷大

从料板拆一个补上后上电,有5VSB了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了,各路电压也都正常了

看来第三个也是一样的故障,分享至此结束!

网友A:
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烧了,应该换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烧了,应该换功率大一些的。

谢谢提醒,请问怎么才能知道电阻的功率?色环只标注阻值和差。

网友B:
遇到几个辅助供电修好了,短接绿线就是不动,是不是蜈蚣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几个辅助供电修好了,短接绿线就是不动,是不是蜈蚣芯片坏了

这就不好说了,再仔细查查,我也是小白,大的故障还没碰到过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标额定功率多少 目测低于250

网友:
谢谢大神指导,又学了一招。

下面那个是原板,底色是灰色,上面那个是替换的,底色是土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的住,两个长度很相近了,就是换上的那个瘦小一点。

网友:
应该换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
谢谢提醒,请问怎么才能知道电阻的功率?色环只标注阻值和差。

网友:
启动电阻功率应在3W以上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