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不开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7-17):
接到一台6P不开机,拆机加电源按开机键电流直接到80毫安定住不动。
然后我又测量电压。
测量第二路发现没有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通路发现电容都对地。
因为是菜鸟,所以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找到一个1.1V线路上面的一个大电容,在短路的电子元件上面熏上松香,用可调电源调到1.1V,负极接地,正极接电容一端,用烧机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1.1V线路上面的一个大电容,在短路的电子元件上面熏上松香,用可调电源调到1.1V,负极接地,正极接 ...

感谢兄弟指点。下午我按照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
用烧鸡线烧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第一组供电都没有出来吗?那就用烧鸡大法测量下第一组供电的负载端口。看看那个地方短路。最好熏松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组供电都没有出来吗?那就用烧鸡大法测量下第一组供电的负载端口。看看那个地方短路。最好熏松香。

第一组正常是1v,我测量到了0.95v左右,应该是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1.1V线路上面的一个大电容,在短路的电子元件上面熏上松香,用可调电源调到1.1V,负极接地,正极接 ...

楼主没有带电打对地值吧?!

网友D:
楼主刷一下机看看报什么错吧。不行换个硬盘,感觉你在DFU模式。

网友:
短路的直接烧鸡大法,只要CPU没短路就OK

网友:
用烧鸡大发,然后在搞个可以喷水的小瓶子装上松香水往主板上面喷。。这样就不会烧到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一下机看看报什么错吧。不行换个硬盘,感觉你在DFU模式。

DFU模式下第二路供电的通路对地吗?

网友E:
80MA不开机  换掉USB控制管  U1700 就好  测试多台 5 5s 6 6p 通用

网友:
电容都对地不一定是坏了,有时芯片坏也会造成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组正常是1v,我测量到了0.95v左右,应该是出来了

那第二组供电呢?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MA不开机  换掉USB控制管  U1700 就好  测试多台 5 5s 6 6p 通用

80MA直接USB管的可能性不大。。。USB一般700左右。你就是拆了USB管开机白苹果的。他80肯定不显的。

网友:
用烧鸡线烧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短路就好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第二组供电呢?查查。

查第二组就是我帖子里描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MA不开机  换掉USB控制管  U1700 就好  测试多台 5 5s 6 6p 通用

USB排除。因为换过了。但是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烧呗,,,松香干上。。。哪不好就换,,,不要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第二组就是我帖子里描述的情况

那肯定是短路了,烧机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