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LG4858 MB 11252-1不出3V,5V

楼主(2017-07-17):
本人维修小白,请教一下,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580,版号LG4858 MB 11252-1  不开机。  拆机检测,待机高0.17,待机芯片 TPS 51225   VIN 19 有;EN只有1.5V;VREG3也是1.7V  ;VREG5没电   下来量哪里     附上图纸

lenovo-g580-LG4858 MB 11252-158.pdf

网友A:
LDO3 不是短路了,小伙子啊! 还有你的待机是不是有点高哦,微短。。 检查LDO3 到 的地方 烧鸡处理

网友:
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后面有短路的,慢慢查吧。如果是专业的,应该好弄的。

网友B:
像二楼说的故障应该就是VREG3有短路,这个电压正常有3V的

网友:
待机偏高,量量IO有没有知路的,,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检查下线性电压,看是不是EC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二楼说的故障应该就是VREG3有短路,这个电压正常有3V的

可问题是量着VREG3不短路呀!还是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3 不是短路了,小伙子啊! 还有你的待机是不是有点高哦,微短。。 检查LDO3 到 的地方 烧鸡处理

RTC_AUX_S5   这个短路 ,直接烧鸡,南桥烫

网友:
检查 线性3V  可能后级短路

网友:
测下有无短路 可以考虑换个1225C试试

网友:
这个待机EC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看看线性有没有短路      这机子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这种问题用手摸 ,  那么烫就关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