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维修

楼主(2017-07-17):
技嘉A78L 跑C1不过内存 一般情况下 这板子内存SPD供电容易断线  不过经测量 内存SPD供电3.3V正常 118脚3.3V正常 但238脚SMBDATA只有0.7V电压不正常  原以为上拉电阻R79损坏 找了半天找不到 后测阻值发现238脚阻值比118脚低50只有 判断应该不是上拉电阻问题 看图纸SMBDATA除了内存槽同时去了时钟 南桥 和DU3(NCT3933) 看DU3附近有较多灰尘 拆除DU3后阻值恢复正常 换后主板顺利跑码亮机   发帖不易 感觉有用的给加点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修这的主板怎么收费

网友:
好像3933拆了可以 不装,一切正常,在华硕板遇到过

网友:
又是NCT3933,UP6262类的芯片。

网友:
我这块板也是不过C1但是    不是你说的问题,电压都OK  准备刷BIOS

网友:
UP6262类的芯片,师傅你们那里可不可以收徒弟啊

网友:
楼主技术肛肛的,,,,,,,,不过这故障按经验是不看图纸和杀的,,,,,,,,,,,,,,,,,,,,

网友:
很少修台式机的主板。关键脚位置今天记住明天忘记。不给我个图纸看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找。天天就干笔记本了

网友:
nct3933芯片短路了吗?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信号
nct3933芯片短路了吗?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下手狠、快、稳!!!

网友:
这个芯片不装可以吗  有修到过相近的故障 不记的是什么芯片 直接拆了  也可以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ASUS的,SMCKL电压低 点位找到3933 相连 拆掉3.3出来了,板子点亮

网友:
不知道 后期 有没有别的病,现在是亮了

网友:
SMDATA SMCLK  这2个信号貌似老是坏!

网友:
DU3积灰腐蚀了,还是说还是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