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显示器分辨率灰色不可调

楼主(2017-07-17):
联想B545机器,接手开机不显示过一会屏出现倒计时等待二十多秒后能进入系统显示正常但屏幕分辨率不正常,无法调分辨率,显示的是灰色的不可选择,怀疑显卡问题,加焊后无果,按照贴吧的贴子挨个试了遍也没用。。无思路,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只有换过显卡试一下   屏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显卡目前还没有更换,成本高客户估计不会换。

网友A:
b545好像修过显卡供电,最后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545好像修过显卡供电,最后有个电阻坏了

能具体说下么哪个电阻,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下么哪个电阻,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你具体测显卡供电芯片各个信号试试吧,时间长了,

网友C(2017-08-25):
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也遇到 了,加焊显卡还是一样
难道真是显卡坏了,我不装驱动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也遇到 了,加焊显卡还是一样
难道真是显卡坏了,我不装驱动都正常

换主板了。。。没思路客户等不上了,直接换了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