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30C 触发不上电 ?

楼主(2017-07-17):
一台THINK E530 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只从0.02--0.06,拆机检测 EC , EC_RSMRST# 有3.3V, PBTN_OUT#也有3.3--0--3.3的调变,但是不能发出SUSP#信号。
刷了单BIOS芯片 U5,换了EC=KB9012QF A3,并且刷了KB9012的程序,结果还是一样,没有SUSP#,没有转换电压。

网友:
看图纸SUSP#的产生呀。。一步一步的测测

网友:
这个应该断开 这个开启信号   在测

网友:
楼主修好没,修好说下问题所在     。。。。。。

网友:
学习 学习了  很好  很细心啊 写的 太好了

网友: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跟上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和E430的是可以通用的吗?

网友:
这个我一次都没刷成过 麻烦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看不出来,,哪里问题

网友:
SUSP#是桥发出的吗,查下发出的其他条件的看看,如果有图纸应该好查的啊

网友:
二级电压应该有短路了,仔细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