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开机有声音不显示

楼主(2017-07-17):
客户来做系统,发现反应特别慢,几乎卡死,给换了块硬盘,反应正常,就是这块机器特别烫,客户说刚买新的时候都这样,没去管他,客户拿走,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换硬盘后不显示了,怎么解释都不行,让拿店里来,当面给他维修,开始论坛查资料说刷bios可以,刷了两个不行,开机滴滴两声,后来拿手电筒照屏幕,发现有显示,没背光,查高压板,这款机器是有高压板的。4A的大保险烧了,直接堆锡,装上显示,过几分钟装机,见鬼了,故障依旧,最后上改通用高压板好了,唯一注意的是要跳线

网友:
这种我修过几台,也是改通用高压条,LED的麻烦点

网友:
lcd 改通用的高压板就行了  。。。。。。

网友:
碰到这种有声音不显示的,最初就应该看看屏有显示没有,

网友:
有的时候改高压可以,但就是怕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