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311F显示器正常分辨率闪屏,调800*600分辨率正常

楼主(2017-07-17):
惠普2311F显示器正常分辨率闪屏,调800*600分辨率正常。主程序刷过了请问那个大神还有高招,在线等

网友:
把液晶驱动板换了试一下看行不行啊 这个不好说

网友A:
前几天修了台   LENOVO LS2030WA  刷数据一样  DOS不闪  1900*600闪   解决方法   把 LED 电路作为  灯管开启电路  然后要加一个200UF 作为延时开关  测试多天正常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台   LENOVO LS2030WA  刷数据一样  DOS不闪  1900*600闪   解决方法   把 LED 电路作为  灯管开 ...

LED的指示灯的的电压做开启吗?

网友:
把刷新率改成75HZ试试,很多闪的,都是刷新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指示灯的的电压做开启吗?

对       或者你详细再检测一次各大供电开关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或者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怎么修好?我点过屏了是驱动板的事情

网友:
楼主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看一下闪是背光电压不稳还是亮度控制问题,有的电源问题也会引起高分辨率闪屏现象

网友(2018-01-01):
查输出电压正常否,正常就要重写程序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啊,再一个,闪的时候看一下到底是灯光闪还是画面闪

网友:
看一下闪是背光电压不稳还是亮度控制问题

网友:
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