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480n ec芯片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7-07-17):
神舟 k480n板号 a24fd 按开关不开机,拔了电子可以自动开机,按开关可以关机但不能开机。ec芯片是NPCE795LAODX,按开关测ec的95脚有电压跳变,17脚到南桥的无跳变,关机时测17脚电压可以拉低,应该是ec有问题但不知这ec是否带程序。
不开机

网友:
图纸不清晰重新发一张

网友:
不带程序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的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可以用

网友:
不带程序 查查ec条件吧 lid rsmrst

网友:
是不带程序的,换一个试试看先。

网友:
这都是高手进阶篇 太复杂 操作难度大

网友:
看芯片有那个角带ROM字样的没 ,有就带有程序 没有就没带,以后都这样看判定。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吧。不要想多了。这个图纸说明一切

网友:
这种EC一般是不带程序的。我有直接更换新的过。可以用的

网友:
不带程序,检查EC的待机时触发条件。

网友:
795是不带程序的。。。。BIOS芯片参与待机

网友:
ec 工作条件都正常,只能换一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
你这样描述怎么像哪里缺电压呢?关机时EC能正常拉低PM_PWRBTN,说明EC正常啊。待机时PM_PWRBTN应该始终为高,还是需要EC拉高?顺着这个思路查一下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我认为是不带程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