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一台三星S19B150N的显示器。偶尔有待机可以开机。但是指示灯都不亮。有时候就干脆待机电流都没有。不晓得是不是24C程序坏了
三星

网友:
坐个沙发的。希望有人指点下的。

网友:
楼主还是先拆开检查一下驱动板上面的供电吧,看看正常吗?

网友:
虽然三星的程序容易坏不过你有待机电流没都还是先测下电压 在看程序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MCU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找个程序吧,论坛没有,上淘宝看看,刷了会有惊喜

网友:
三星的程序容易坏,刷程序也快,希望楼主运气好

网友:
先找个程序刷一下试试看,三星的程序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