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A29 D3不触发

楼主(2017-07-17):
神舟K610D-A29 D3不触发,19v有的,没有3v,5v待机供电,不知道是不是跟BIOS有关系的

网友:
找下待机的产生相关条件吧 不一定时bios引起的待机故障

网友A:
好像这款机器是没有图纸都   我几天这机器好像待机是有3V5V的

网友:
用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3V 5V有没有波形

网友(2017-08-16):
这机型要开机才有3 5V的,我试过了

网友B:
此机应该是待机有3.3V,触发后出5V,蓝天做的板

网友:
是不是3 5v保护了 换一下3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一般习惯性先刷个BIOS试试吧,那看BIOS参与触发不

网友:
BIOS没那么脆,你待机没有,肯定查待机的来源啊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款机器是没有图纸都   我几天这机器好像待机是有3V5V的

5v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应该是待机有3.3V,触发后出5V,蓝天做的板

5v转换芯片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