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600电流1.3不亮,看电流跑显卡换显卡还是不行

楼主(2017-07-17):
toshiba L600电流1.3不亮,看电流跑显卡换显卡还是不行,求同样问题。。。
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考虑BIOS,不好才做显卡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外接试试,注意看屏是不是 有暗显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啊。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到了显卡 和显卡相关的还有很多 比如显存屏线 屏 供电等 继续查下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下 有没有在读内存 如果读内存了就是显卡还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下 有没有在读内存 如果读内存读了就是显卡还是有问题

网友:
电流只能看大概 动显卡 还不如刷个BOI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吧,试试刷程序,看看外接和键盘大小写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