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这种难得一见的问题

楼主(2017-07-17):
一块880主板,开机正常,但是进不了系统,到了进系统的界面,就黑屏了,半天也不能进系统,换硬盘换系统也一样。连用U盘启动到PE也一样,进桌面前黑屏。没进系统前一切都是正常的。BIOS里,DOS下随便用。
这应该是桥挂了吧。
我在想,如果是桥桥挂了,那应该是SATA控制部分有问题了,如果有一块PCIE的转SATA的卡,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绕过南桥的SATA而由北桥接管了,这样就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跟上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估计不行,因为CPU不直接和PCI卡通讯。而且最重要的BIOS里有卡的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集显模块坏,可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是怎么判断的SATA控制部分问题?

网友:
以前的老主板。有这样的问题。进系统到欢迎使用就不动了。是南桥坏了。 这个不能说是SATA出问题了。因为U盘PE也没有用到那些组件。

网友:
加焊下北桥啊

网友:
                            显示部分问题吧

网友:
这样子不行吧,可以加焊桥试试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BOIS 的问题 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