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板子真难修 HP DV4-5101TX

楼主(2017-07-17):
型号:HP DV4-5101TX i5CPU 显卡N13P-GL-A1,板号WSND V2.1
故障:裸板,待机0.05正常,触发跳到1.0(加了风扇,不加风扇,到1.5掉电)不动,无显示维修:测供电都到位,只有先刷BIOS,来自淘宝10元大洋,号称工厂BIOS,刷过上百台机。无果,现象一样,估计桥有问题;
          上BGA加焊,SLJ8C和显卡都加焊,无效果,故障一样。
有点死心了,测桥的周边小元件也没有短路的,真不想换桥。求大师给点思路和经验。
附上工厂BIOS,100%刷机通过,附件名1837是这款机型的版本号

01837 BIOS.rar

01837 EC.rar

网友:
期待论坛高手来解答 是不是要示波器才可以维修这方面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加电不显都是bios问题。先测量复位信号,然后找图纸接代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