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17):
今天收到一ibm T420电脑不开不显示,报内存没过,我就想着试试换下条子,换了条子还一样,我就想把主板拆下来,一看CPU下面受潮了,嘻嘻,一洗显了,钱到手了,我还以为内存坏的

网友A:
这钱挣的舒服啦11111111

网友B:
赚了钱。记得给自己加几个菜。老板!

网友:
哈哈 太走运了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重点是用什么材料洗的!

网友:
老板,今天加个鸡腿!有钱了不赊账了。

网友:
               这个修的舒服,简单挣钱……

网友:
这钱挣的太容易了

网友D:
晚上搞只手撕鸡,来瓶冰镇啤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挣的舒服啦11111111

那是哪是嘻嘻想这样的问题难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了钱。记得给自己加几个菜。老板!

老板我没赚到钱哦这只是小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晚上搞只手撕鸡,来瓶冰镇啤酒。。。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重点是用什么材料洗的!

就不是用洗板水,我就加自作的lol

网友E:
单独的U下腐蚀 ? 别的地方都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独的U下腐蚀 ? 别的地方都正常 ?

正常的,我测试过来,就是U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时间长了,有些很多都是主板背面进水,或者是触膜板现在有问题

网友:
运气好 有时候 我都没拆CPU检测的  不然我碰到 头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