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 6-71-W65J0-D02 A0自动加电,不亮,已修复

楼主(2017-07-17):
日期:2017.07.16
型号:神州战神 6-71-W65J0-D02 A0
故障:自动加电0.43左右不亮,然后掉回0.001
维修:看电流分析,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此想象,1.是cpu电路出问题,没有过cpu,检修cpu电源管理电路。2是待机电路3、5V后继出现短路,才会自动加电,

             然后又掉到0.001。迅速拆机,拿出主板,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上电测得加电到0.43时,3、5v正常,就是5v有点弱有4.8v。先放着不动。当电流掉到
               0.001时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先查待机电路后继,肯定是5v后继出问题了 ,心想没有图纸要顺着5v向后找有点不好修,那就反过来吧,想想都那些电路

                 要用到5v,首先想到是U 口,那就先侧面主板左边的吧,一看有个电压开启的小mos管,心中暗暗一喜,会不会就是它出问题了,测得80多欧,直接去掉

                   再测400多,就是它了。在料板找相同芯片换上,上电不自动加电了,电路0.019,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由于当天本多,没有拍照,元凶在主板左下角。不过还是 有礼物送给同行们的

本机型双 BIOS 这个板子几个型号,还好我保留了版号照片
神州战神 6-71-W65J0-D02

网友A:
也就是USB的供电管坏了是吗?BIOS是备份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USB的供电管坏了是吗?BIOS是备份的对吗?

是的!BIOS  是亮机备份的!双BIOS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一看就是个老司机 捡钱了恭喜恭喜

网友B:
修到这样的本子就头疼,一般刷BIOS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前些天维修一天玩游戏的  结果没有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这样的本子就头疼,一般刷BIOS不行就不修了

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的刷BIOS,更多的要深入研究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来就找到故障点了 很是厉害 66666666

网友(2018-12-30):
这样的问题太难修了,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留着,战神的机器现在维修越来越多了,销量大也就坏的多,感谢楼主。

网友:
现在备件bios没有什么用的,开机慢,要用原厂才有用的

网友:
找原厂bios也不是都有的 尤其是些老机子,楼主是有经验思路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