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5K BA41-02501A 集成显卡BIOS

楼主(2017-07-17):
接修一台三星300E5K BA41-02501A 集成显卡的笔记本,触发上电电流0.10不显示,所有供电都正常,在淘宝买的原厂修改过的开机快的BIOS,刷新BIOS修复此机

三星 300E5K原厂.rar

网友:
BIOS芯片在主板正面键盘接口的位置,就一个8M的芯片

网友A:
           触发0.10,刷bios能显示,正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0.10,刷bios能显示,正的假的

BIOS程序有问题会造成电流跳不起来

网友B:
只要你的BIOS程序是真正原厂的,合成ME的开机快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机器BIOS导致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网友:
这机器这么低的电流,0.1多刷BIOS好的。

网友:
电脑大部分的问题都有可能是BIOS造成的

网友:
这么低的电脑就供电全出,太省电了。

网友:
论坛里有bios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保存下来,还没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新的机器 很多都刷BIOS 能好

网友:
0.1所有供电都正常?  这机子这么低电流吗

网友:
笔记本主板Boiss 问题多多  就怕找不到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无私。。。。。。。。。。。。。。。。。。。。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出来,好东西,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的BIOS程序是真正原厂的,合成ME的开机快就可以了。

这个BIOS就是原厂修改ME,开机速度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