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7520笔记本电池不能开机i

楼主(2017-07-17):
DELL  7520 笔记本电池不能开机  ,用适配器开机正常使用  可以看到正常充电,,拔了电池电池可以正常放电  ,就是关机后电池不能正常开机。换了新电池也一样的问题,求大神指导思路

网友:
vin电和b+直接通了吧,这个故障你先测电路完了再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