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主板显示Alert!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 System halted!

楼主(2017-07-17):
dell 380主板显示Alert!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 System halted!,bios也刷了,风扇和CPU及开关整套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北桥风扇拆开就硅脂清理干净,加上新硅脂就好了。

网友A:
看英文提示就是检测不到芯片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英文提示就是检测不到芯片散热。

一直以为是CPU部分的散热,没想到是北桥的,北桥报警估计也只有品牌机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是CPU部分的散热,没想到是北桥的,北桥报警估计也只有品牌机有。

一线板子都有,华硕的你把北桥拆了,然后长时间运作,也会提示检测不到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