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5换电池

楼主(2017-07-17):
接同行一台联想G405,说要换电池,当时太忙没有检查,直接订货,到货后装上电池,插电流表,发现电流表不停的呈现短路的状态,马上断电,拆机发现电池隔离管PQ312短路,充电电路上MOS管PQ309短路,于是换电池隔离管和充电电路上MOS管,再插电流表和电池,还是一样的故障。于是测电池隔离管G极,发现只有4V左右,正常情况下,电流表和电池同时插上,这个G极应该是19V左右的电压,电池隔离管截止才对,再追之来源,发现PQ311这个三极管有问题,于是找了一个一样的三极管换上,再插上电流表正常了。于是放那看看充放电是否正常,这时候新问题又来了,刚插上电流表,能充电,过一会钱就不充电了,示波器测充电波形,明显不正常,想想充电上管短了,估计充电芯片BQ727和充电下MOS管也可能不良,于是把充电芯片BQ727和下MOS管也换了,再插上电流表,反复充放电测试,一直稳定。
充电不正常的时候的波形忘了抓,抓了张正常充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