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54HR 3.0插适配器自动上电到1.0A无跳变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7-07-17):
求助:K54HR 3.0插适配器自动上电到1.0A无跳变有没有通病?测所有电感都有电压,测复位有?BIOS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A:
bios的问题比较大 华硕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比较大 华硕BIOS坏的比较多

BIOS早刷过好几个了,你有好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