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联想e47a掉电重启,有时能进系统用一会自动关机,有时一开机就自动重启,拆机检测,无进水,测各个电压供电正常,联想机器供电正常可以先刷bios,刷BIOS开机正常,上硬盘测试一个小时无问题,修复
自动重启
刷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重启?开机显示了吗,有时候到认显卡时候掉电重启,压根就不显示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现在bios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1

网友:
bios坏会出现这种怪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故障运气成分很大啊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重启碰到过好多台了,好像BIOS的引起的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