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198显示器不开机通病修复

楼主(2017-07-17):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VS198,通电直接待机状态,按键全失效。论坛和网上找到许多相同的故障但没具体。直接动手拆修。这种现象维修思路先测电源供电。测到5V供电跳变。可以得出是5V供电问题,跟网络的说法一致。拨掉屏线5V正常。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是屏拉低5V。 2,电源板5V供电不足。 首先外接5V供电,直接正常。找到如下图5V供电电路
在音响料板找到电解直接换掉C910和C911。由于电容有点旧,按音响的电源习惯并了104电容(圈中电容为自加)可改善电解的充放效果。

网友:
并上104电容还真没试过 下次遇到可以试下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以前是修家电出身的吧,哈哈哈~~~~~~~~~~~~~

网友A:
次级滤波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滤波电容最容易坏了。。。。。。。。。。。。。。。。。。。。。。。

万能表测不到那么大的电容。直接挂两颗上去正常就换了它们。

网友B:
修这种问题,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5V 飞到屏供电保证OK。

网友:
带不起负载么。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有一次碰到一台现代19寸的液晶屏,5V和12V都正常。但是接屏后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等于是工作状态,但屏就是不亮,不插屏线直接插灯管VGA接上信号灯管就一直是亮的。插屏的时候测屏的供电也没有被拉低。外接个5V就可以。看来还是5V的供电不行。有2个5V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我把5V滤波电路上的滤波电容全换掉也没用,后来没办法改了个电源板上去。

网友:
通病那就要加分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C:
这个装在后面有点丑啊,会不会影响装外壳。

网友:
并瓷片电容我从来没试过,学习了。按音响的电源习惯并了104电容,可改善电解的充放效果。

网友:
并联104电容并不是改善充放电效果,是改善高频滤波特性。
其实液晶显示器供电电路中,已设置有这种电容,不用另外加,因为功放与液晶的原理不同,所以,并非你想像的加个104就对电源产生多大影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不过最好 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装在后面有点丑啊,会不会影响装外壳。

那个只是测试的时候挂上去的。测试完没有问题装回去,104很小的,就那样贴在板焊上去不影响安装回去

网友:
下回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算是通病

网友:
电容的问题导致的,一般从外观就能看出来吧

网友:
还是换前级电容才对吧  这样换恐怕会返修的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为什么呢,新注册的账号,想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就是这个显示器,急着看看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网友(2018-04-10):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问题,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5V 飞到屏供电保证OK。

              瞎  搞

网友:
瓷片电容有严重漏电或短路的,但容量减小对5V电压影响是比较小的,感觉你换两个电解更保险。

网友:
有些机器的电容也不鼓包,但是就是失效了,遇过好些都是冠捷代工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玩音响的,音箱发烧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恭喜 修好   支持 支持

网友:
电容问题,常用的电容的备点货呀,

网友:
嗯 楼主思路清晰  就是电容失效导致带负载变差了

网友:
厉害了,我碰见跳变一直都是换 ic的供电脚电容,还有这种操作 ,以后试一试

网友:
真是学习了 楼主真是细心啊希望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一直没搞好这次看楼主的帖子  下次试试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5v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D(2021-11-04):
朋友们:大家好!照上说的去修好可以开机,但是无背光灯亮,背光灯无5v25 v输出,我把背光灯部分所有电容换新的,结果还是不行,开机又回到之前了,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请教那位大师指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