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1t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7-17):
索尼pcg-61211t 进水不触发,版号M961_MP_MB 8Layer mbx-224 REV:1.1
故障待机电流0.1A,按开机没反应。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了,3,5V电路和EC都发霉了,先量对地阻值,发现pu19第7脚5VALW_LDO短路 烧鸡,发现u7,pu19,u4,pu9都坏了,换掉坏的芯片上电待机0.01,5VALW_LDO,EC供电正常,但无3,5V.量pu19工作条件发现14和27脚0V, 这个信号时ec发出的 量EC15脚有3.3V,量R55阻值1百多K,找了个2.2k的换上,上电有3,5V了,按开机待机0.01A无变化,但开机灯亮了,应该EC这边没问题,时南桥那边信号的事,查南桥工作条件。查到PM_RSMRST#的时候发现开路了
直接飞线,上电直接点亮。

网友:
看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换吧   还能挣点钱

网友A:
这机器  3  5V待机出来5S后 自动消失。

网友:
  有思路 看着就激动!!!进水的机器没有图纸的话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3  5V待机出来5S后 自动消失。

这个就没怎么注意,待机正常时我量的到3,5V

网友:
同意一楼 还是换吧,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呀

网友:
楼主好功夫   好耐心

网友:
楼主不过1个月返修缺点呀 再也修不好 最后换板

网友:
这个板好像不贵。还是换吧。呵呵,赚的安心

网友:
能修好就行,支持支持,楼主实力派

网友B:
这机器进水大部分都是待机那腐蚀了,都是没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进水大部分都是待机那腐蚀了,都是没3V 5V

是的,触摸板下面是最容易进水腐蚀的

网友:
太麻烦了这种我就是换了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会不会不稳定0哦。。

网友:
进水的机器没有图纸的话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