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不同的网络怎么让一台只带一个网口的客户机正常接入网络

楼主(2017-07-17):
如题,现有三种不同用处的网络(省专网,电信光纤。外网,电信宽带。局域内部网,企业交换机组建).在不改变现有布线格局,不增加客户机网口的情况下怎么使所有客户机正常使用自己该用的网络。比如我想购物看电视,电脑自动使用外网宽带,我想工作,电脑自动接入内部局域网服务器。

考虑过用多WAN口路由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把三个网络连载一个局域网!连接之前把三个网络设置不同的网关!然后在电脑的网络上线添加三个网关的IP地址就可以啦! 如果需要DNS也要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网络连载一个局域网!连接之前把三个网络设置不同的网关!然后在电脑的网络上线添加三个网关的IP地址 ...

怎么可能啊,那直接数据堵塞了。

现在的意思是在现有的局域网中(也就是内部网,办公用的),在加两种网络进来。    不改变网线的布局,不给客户机加网卡的情况下。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可以明确给你说普通的交换机是到不到这种要求的。除非用3层交换机这些命令设置机器,落雪兄弟给你说的建议也没问题,那是普遍做法。也根本不需要在添加网卡,电脑自带的一张网卡就可以满足3个不同网段接入。每个网段不一样就不会出现数据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