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渣渣修复映泰H61MGP不触发

楼主(2017-07-17):
听了半期远程,还是一个渣渣新手。拿到一个雷击坏台式机无触发。主板为映泰H61MGP。接上测试卡3.3V灯不亮,测试电源紫线5V,正常,主板有两个Q3和Q4是1117转3.3V,测Q4 输出2脚为3.3V。 Q3输出2脚为0.86V。换掉Q3,上电跑码正常。新手的渣渣技术,老司机请无视。风枪也吹得渣渣。

网友A:
网卡没有挂吗??只坏1117这么爽啊。。。。。。。

网友B:
厉害了,听半期都能修板了,饼哥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没有挂吗??只坏1117这么爽啊。。。。。。。

是啊,网卡正常没有问题,不知是不是运气好,碰到另一张ONDA的,烧穿网卡、1117、CPU上管,和VGA防静电保护二极管。客人已取机没法上照片所以不上传出来。

网友:
厉害厉害,好久没修到这么爽的故障了,直接秒了

网友:
运气真好,换掉个1117就搞定,当然也要有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听半期都能修板了,饼哥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

饼哥的学生能不厉害吗?  饼哥是中华维修界的精英风云人物的哦!

网友:
不错了,听了半期就这样,实地学最好

网友:
值得鼓励。。。。。。。。。。。。。

网友:
平时一般雷击主板网卡是超容易坏的,看来你运气还可以

网友:
网卡居然没有坏,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恭喜!恭喜  开了个好头  信心倍增啊

网友:
就是听半远程就能修板子了,厉害

网友:
恭喜楼主搞定了  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