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_2.0_60NB08Y0-MB1310 点位图

楼主(2017-07-17):
X550JX_2.0_60NB08Y0-MB1310 点位图
可以使用PCB REPAIRTOOL打开,也可以使用 通用点位图 打开
自行搜索软件。

网友:
                        沙发 板凳 都是我的  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沙发 我定了 感谢 饼哥的 出手 大手比 点赞 我等 学习 的 楷模!

网友A:
此版本点位图,无法用 PCBRepairTool 打开,用改时间版本可以打开。但是显示乱码一样的白色,去掉几个选项能显示点位图,但是无法放大看细节,使用 PCBRepairTool去除时间限制的pojie版打开就闪退,用同样的情况下。打开其他FZ点位图正常,但是使用BoardViewer 通用版本的点位图软件可以正常查看打开也正常。但是发现点位图和实际零件位置刚好相反,尝试调整过来发现根本没有调整选项。以前用过其他点位图的时候碰到过这种相位相反的情况,只要在点位图这里调整过来就行。这个不行,但是如果你有逆向思维反着来的话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版本点位图,无法用 PCBRepairTool 打开,用改时间版本可以打开。但是显示乱码一样的白色,去掉几个选项 ...

将就用吧。各种方法尝试

网友:
打开好多都不显示的

网友:
谢谢饼哥的图啊。有需要在下载吧。。。。。。。

网友B:
饼哥  下载了 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  下载了 打不开。。。。。

用通用点位图软件,自己搜

网友C(2018-02-12):
楼主,看了这么多贴,就服你了,顶你一下!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了这么多贴,就服你了,顶你一下!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再抖就让你的分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