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2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7):
板号:DATE1MMB8E0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显示掉是,有时不显示掉电,掉电是东芝笔记本 的一大特色,但此机无大电容,EC换过,机器比较老GM45的芯片组,,有修好过此机此灯故障的朋友请给点提示

网友:
CPU背面那个NEC大电容一般是刚进系统才会掉电

网友:
我现在有台HP4411s刚显示就掉电,在开机就不显示。主板南桥发热比较大准备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