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大短路

楼主(2017-07-17):
今天中午有一个客户拿了一台Y470 (LA一6881)笔记本电脑,说插电源,电源适配一下就不亮了,也不能开机,看什么问题,接到电脑退下电池,打开电流表一插,19V电压一下跳到1.5V,电流4.5A。报个价机子留下。退下外壳,凭经验先看这种机型一般是外接屏排线也一电容短路,果然发现有一个电亮有烧的迹象。是C532电容短路。去掉从料板找一个补上,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遇到很多了  通病

网友:
这个是联想Y470 的通病了  修的太多了 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电容短路有时候最不好查了,要一个一个拆下来看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大短路很多,,,,,,,

网友A:
这个电容修了好几台了,老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修了好几台了,老是烧..

老是烧你不会把 c课上的泡沫胶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