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493101-MB-A02 待机瞬间丢失

楼主(2017-07-17):
6050A2493101-MB-A02 待机瞬间丢失,,v3v  5v就没有了。。线性电压正常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的,在找个图纸看下主供电图纸

网友:
我觉得既然瞬间有电压,估计是后继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复,,主板断线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复,,主板断线导致。。。

           楼主 哪里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