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华擎 b75 pro3 反复重起

楼主(2017-07-17):
如题型号:华擎B75 Pro3

故障:反复重起

查了一下
有同行维修过同样故障
直接按他说的飞线,搞定,亮机
同行维修贴

网友A:
这样飞线,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吧。

缺1.05V的桥ME模块供电,所以直接借用桥核心1.05V供电来用。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主板桥核心供电与桥ME模块供电都是一起的。

网友B:
我记得这板子应该有个焊盘,可以用0欧姆电阻直接连接就行。这样飞线可能不太美观。

网友:
这种重启的是缺电压,应该好修,直接飞线不会返修嘛。

网友C(2017-09-13):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板子应该有个焊盘,可以用0欧姆电阻直接连接就行。这样飞线可能不太美观。

这个焊盘就在PL6的左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盘就在PL6的左下脚了

是啊,直接用焊锡或者0欧姆电阻直连就行。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一块板子 跟你的故障一样 我测着没有时钟 复位 反复重启   别的供电都正常 这个供电我都没查过 你们牛啊

网友D:
这个1.05V的电压,一般很少看到坏的,就是有一次修到这个电压变成1.5V所以南桥高温,开始以为是桥坏了,后修好这个电压1.05V后,南桥温度正常,差点误判桥

网友(2018-01-01):
这个1.05V的电压,一般很少看到坏的,就是有一次修到这个电压变成1.5V所以南桥高温

网友:
故障一模一样,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05V的电压,一般很少看到坏的,就是有一次修到这个电压变成1.5V所以南桥高温,开始以为是桥坏了,后 ...

很多这样的了,因为前端分压出问题了导致1.5v转1.05vpch直接导通。 这样的板子修好了后也用不了多久。我碰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