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200 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7-07-17):
HP B1200 不定时掉电求助 英业达代工的 有时候开机就掉 有事能开机 一小会掉 有事用个半个小时 1个小时掉 修的头都大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干掉温控或相关shutdown信号,监测开关电压

网友:
b1200 应该很老的机器了吧我记得这个机器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已经修好了 1.05v 带不动负载 把上下管换掉OK了

网友:
把温控拆了 先看看BIOS掉不 再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