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维修一台贴牌19寸液晶

楼主(2017-07-17):
如题
机器型号:19寸贴牌液晶
故障,不亮机,指示灯闪
拆机
拔了屏线指示灯正常了,原以为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外接了一个适配器故障也是一样
不用想了驱动板挂了
更换一个。刷MCU亮机OK

网友:
换驱动板,山寨的颜色不行

网友A:
从不换芯片,直接换板更简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不换芯片,直接换板更简单                                                    。

板才十来块的东西,何必浪费时间

网友:
确定 时间紧的话换个通用板方便又便宜

网友B:
刷个程序还是比板子省钱,只要有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程序还是比板子省钱,只要有程序就行

很多不是程序问题,我一般先刷下看看,不行才换的

网友:
我咋觉得山寨的板子,还挺耐用的呢

网友:
换板子到时一个快捷的方法,不过有一些按键改起来也麻烦

网友:
显示器程序坏的是多,灯条的质量也不是很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观摩。显示器

网友:
是板子 成本不贵        难得修了

网友:
贴牌的液晶bios你从哪里弄的,刷的那个机器的bios

网友:
山寨大品牌的程序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网友:
现在好多人维修是哪里坏了就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