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维修一台华硕ET2220一体机一台

楼主(2017-07-17):
如题
故障:不明,因为是同行拆开了的机器,只是说有问题让我看看
开始只拿了一半过来,开机一看 ,USB报错15秒关机
以为是BIOS出错,刷了两三个还是不行
后来查了下原来是后盖上那个USB没接
于是叫他拿过来接上
接上去OK了
装好开机试
故障出来了,屏一闪一闪的
查了下有朋友说是那个液晶驱动Ic坏了,找了一个换上
装了去开机涛声依旧.......
于是又拆机
裸机试了会正常
于是又装上去
装好再开,又是一闪一闪的
反复拆了几次
终于发现故障原因了
是那根后盖USB连接主机的排线搞的鬼
应该是接触不好,于是我把它焊在了一起
装好开机试
OK 搞定
估计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同行瞎搞搞不好才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