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无效的IMEI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7-07-17):
昨天收到一台红米1手机,能连Wifi,能上网,就是不能打电话,桌面左上角显示“无效的IMEI”这几个字。

无效的IMEI,那就是手机串号问题了,出现这个故障,大多是刷机刷出的问题。
维修方法:
1.把手机用刷机精灵ROOT 。
2.安装RE管理器在手机上 ,RE管理器可以把串号文件复制到手机的/data/nvram/md/NVRAM/NVD_IMEI/文件夹。
3,在电脑上运行“MTK65XX系列-IMEI生成器“,在“输入IMEI1“后面输入手机电池下面对应的IMEI1, 是一串数字。IMEI2选“加1”这项。点“生成MP0B_001文件“,会生成一个MP0B_001文件。

4.将生成的MP0B_001复制到手机内存根目录下。
5.在手机上打开RE管理器,找到手机内存上MP0B_001,复制到 /data/nvram/md/NVRAM/NVD_IMEI/MP0B_001,确认复制并覆盖,后重启手机就OK了。

350.47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要软件高手了啊。不错。高手。

网友A:
这个手机串号如果没有,刷红米官方的ROM包能不能救回来?还是说一定得像这样操作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串号如果没有,刷红米官方的ROM包能不能救回来?还是说一定得像这样操作才行?

官网的刷机包我试过,刷了也不行。

网友C:
软件这东西不喜欢研究,只懂修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刷机包我试过,刷了也不行。

好吧,看来官网的刷机包也没有这个串号文件包。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应该用得着吧。支持你

网友:
这些问题只要有工具还是很简单的,刷机前一定确认版本对不对 不能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这东西不喜欢研究,只懂修硬件。

软件真的要技术。

网友:
这软件技术可以啊,以后碰到可以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软件修复,厉害厉害

网友D:
哇塞,这个厉害了,这种软件我想问下是买的还是论坛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塞,这个厉害了,这种软件我想问下是买的还是论坛找到的

在别的论谈找到的,网上可以下到。

网友: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