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17):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H61M-DS2板,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有时花屏,没有字,有时开机没显示自己不断重启几次后又可以进入系统了,刚开始以为是CPU问题的,换了也一样,换了电源没变化,有时一两个小时都没问题的,有时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掉电了,不会自动重启的,再次手动开机又正常了,但又用不了多久就掉电了,进入BIOS里看CPU的温度才是30多度,在BIOS画面也掉电的,测试各电压都正常的,大家有没 有遇到过这问题的呢?

网友:
GA H61主板,最怕,有些遇到,风扇转下停一下,修后,偶尔能跑码显示,后面就一直正常,等你再用了几天又是这样的问题,真心怕了,以前修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最后还是退钱了

网友:
电阻问题 12V边上。。。。。。。。。。。。。。。。。。。。

网友:
你试试技嘉H61主板通病的检测12V电阻

网友:
一般这个检测电阻在io旁边。 如果没图纸没点位。只能找io 资料。然后慢慢点。

网友:
如果用的是核显,且CPU完全正常,内置核显没问题,那么重点查CPU供电,CPU核显供电,内存相关工作条件,还有BIOS。当然别的各大电压最后也查查。

网友:
检测电阻出问题一开就关了的,就像短路保护了,不能再次触发,H61pch问题多。

网友(2017-11-30):
我这几天也遇到进系统断电的技嘉H61  是桥供电变成了1.5V分压电阻出现问题   标准电压1.05所以开一会就断电

网友:
很多故障看起来一样,看各位师傅维修好了的地方却不一定是同一个零件同一个地方了

网友:
楼上都在说12v检测电路 我遇到的都是开机就熄火,  能系统掉电还没遇到过!  或许分压电阻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