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1D3LI主板通病,这样干稳当吗?

楼主(2017-07-17):
故障现象是板子不插内存不报警,测总线1.05V没出,从论谈查了一下,发觉是通病,U20没有开启信号,测Q17控制极为零 伏,直接把Q17取下开机,能正常显示,开关机都正常,但不知用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别的问题?这样搞过的师傅们,有返修过吗?

网友:
这种简单的跑线下 自己画个电路图分析下。按照原来设计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最好。不行这样也可以 你可以测试2天在喊用户来拿 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的。

网友:
有些故障直接拆掉不装,没问题,有些故障必须装回元件

网友:
我都是吧CPU上的电容换玩

网友:
多测试两天,测试稳定可以就行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一个三极管,加点锡重新焊下就正常了

网友:
不放心的就一直追前级,找到故障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