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7-07-17):
到个K52D华硕的,这机器通病是1.1V电容,一上来换了电容,但是没有好,后来加热了一下芯片,可以触发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找了个芯片直接换了,触发亮机,试了一天机器,没问题,现在客户拿走用了两天又回来了,又是老问题不触发,无1.1v,示波器打了波形,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最近碰到个K52D华硕的,这机器通病是1.1V电容,一上来换了电容,但是没有好,后来加热了一下芯片,可以触发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找了个芯片直接换了,触发亮机,试了一天机器,没问题,现在客户拿走用了两天又回来了,又是老问题不触发,无1.1v,示波器打了波形,哪位

网友:
仔细查下芯片条件吧,应该有电阻不良或虚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是屏线,有是开机有时不开机

网友:
感觉说的简单了点,先看下反馈,开启,供电,基本条件有没有,你这电压感觉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