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老机CQ40大短速修一例

楼主(2017-07-17):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CQ40老机一台,客户描述机器之前是好的 长时间放置没用 ,这次拿出来就开不了机了。 取掉电池接电源检测 好家伙 5a大短“窃喜一下”, 跟客户报好价格 留电话让下午来取(一般这个情况就不现场维修了,以免碰到不好说话的客户价格报不上去) 。 客户走后立马拆机,Intel 独显的机器。板号LA-4103P 裸板测试发现隔离部分 PQ103 P沟管4407通电发烫,风枪取下测量短路击穿。直接换掉 继续打各电感阻值 ,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仍然为0.怕通电4407再烧,只能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了。取了一堆电容终于在cpu供电管PQ204旁边找到了被击穿的pc213. 换后测量各阻值恢复正常 通电开机显示logo。装机进系统测试 顺利结束。

网友:
呵呵,大短的机子,都是捡钱的,

网友:
CQ40短路差不多都是MOS管击穿导致的吧

网友:
CQ40大短路,都是CPU供电部分容易坏

网友:
大短都好修。。。。。。。。。。。。。。。。。。。。

网友:
都是大短路才幸福,,,,,,,,

网友:
呵呵 大短路 都是捡钱来的 直接烧鸡分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样修机器也累 一个大短路估计也要搞一小时  干嘛不直接烧机呢   再说好多大短路 电容会脱皮 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修修多没有什么意思 了,,,换个主板也要不了多少。。。。

网友:
大短好修哦,都是大短我就喜欢哦

网友:
大短的只要不是烧乌龟壳烧U的机器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主板大短,只要不把主板烧个洞,板层短路,仔细看就能发现问题,用烧机大法几下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CQ40 Intel板大短一般都是CPU供电部分电容大短

网友:
主板大短  都是捡钱的 直接烧鸡 烧斯塔

网友:
最喜欢修大短,简直是捡钱啊!基本都是电容坏,肉眼看看基本能看出来

网友:
你修得快,我遇到一个短路太奇怪

网友:
大短的机子还是比较喜欢的。。。。。。

网友:
最喜欢修大短,简直是捡钱啊     只要不烧洞

网友:
大短的机器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都会修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好修,烧鸡大法基本上可以秒杀

网友:
大短=送钱

网友:
现在也能修的到CQ40了 厉害了!!!

网友:
我好喜欢大电流的

网友:
大短路确实好修 直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