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55 板号CFT3S

楼主(2017-07-17):
先是待机高 后来找到 果断找图纸确定具体是什么 花了10分才找到图纸,找了一个P管换上结果电流没变化,这。。。接着上烧机法,摸到 产生3V线性的U6960烫,量后发现3V线性短路,接着烧到EC发热 换了EC,再量不短了,上电了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还是蛮刺激的

网友A:
修得不错。值得鼓励,我看还你哦

网友B:
运气好,没烧到南桥,我今天修的机器烧一片,还好换了都好了,我修三星换了南桥,usb供电,ec,3v5v供电芯片,好了,就是不知道稳定不,换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没烧到南桥,我今天修的机器烧一片,还好换了都好了,我修三星换了南桥,usb供电,ec,3v5v供电芯 ...

                                       祝你好运   。  把我的给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加油。小伙不错啊

                     共同进步   探索你我的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值得鼓励,我看还你哦

虽然打错个字 不过不影响整体感觉

网友D: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

网友E:
不错,修好就有成就感,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

还好还好,今又搞一个待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修好就有成就感,不错,不错

找到问题能解决得了,心中多少有点

网友F:
修好了就牛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就牛掰。。。。。。。。。。。。

     还不至于。。。。。。  淡定

网友:
一般待机状态 那个烫 那个芯片完蛋 ,拆下来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还很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