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L要手动复位才跑码

楼主(2017-07-17):
接到同行一主板GA-78LMT-S2L,开始来的时候是没有CPU供电,换了EN相连的三极管后有供电了,但是不跑码,发现手动点复位针能跑码,直接开机不跑码,测量复位针只有2.8V感觉不对,查复位针相关电路 ,先去到Q357这个双二极管 ,测量Q64电压sb_pwrok有3V正常,这个是复位必备条件,NB_pwrok只有1.4V只有感觉好像不对,后来直接换掉了Q357发现复位针电压恢复正常3.3V,触发能跑码了,但是开关两次又是一样,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又能跑,反正还是不稳定,感觉这个故障有点坑啊,哪位大神来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已修好, 1.8V桥供电不正常只有1.38V,比较器5脚分压电阻变质导致NB_PWROK偏低,所以要手动复位才跑码

网友A:
这个北桥1.8V要是再偏低点,那就不是手动复位可以跑马,直接就是有复位不走码。不过若真如此,故障反而明显,反而好修。

网友B:
楼主细心啊,点复位有显示,我一般是认为基本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C:
有时候板子就是跑马了供电也不一定是正常的,所以供电还是要多查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北桥1.8V要是再偏低点,那就不是手动复位可以跑马,直接就是有复位不走码。不过若真如此,故障反而明显 ...

的确是这样的,开始没注意这个供电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板子就是跑马了供电也不一定是正常的,所以供电还是要多查查的

有些偏低一点点或者偏高一点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啊,点复位有显示,我一般是认为基本供电是正常的

我开始也以为正常呀,但是查到后面的时候才发现不对才又去修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这样的,开始没注意这个供电偏低了

看来供电还是要查全了,这样才有好判断。

网友:
问题虽小却不是那么好修啊

网友:
继续往你换的配件上级查,也可能是断线或严重腐蚀之类的

网友:
工程师修就是不一样  就是电压偏低,但复位又能跑  有点怪

网友E:
阅完已加分,通过RESTE复位信号反推到了NV_PWRGD,2.8V这个复位电压如果是我修,多半是被忽略了。而且,这板用到了NB_PWRGD,应该已经启用了内部的时钟模块,也就是说,这个板,无时钟芯片,对吧

网友F:
也就是说,LM358DF的7脚正常情况下应当输出 不低于3V,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LM358DF的7脚正常情况下应当输出 不低于3V, 对不对?

7脚输出 正常是要高于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阅完已加分,通过RESTE复位信号反推到了NV_PWRGD,2.8V这个复位电压如果是我修,多半是被忽略了。而且,这 ...

这个板子有单独的时钟芯片。。。

网友:
楼主好细心 我一般测量有1.多V 电压感觉就是正常的 哈哈

网友:
楼主细心哦 这个主板如果我修肯定说桥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块AMD这种故障的供电全板正常   最后做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