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 K650D I5 D3 进水 不开机到三灯闪,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7):
故障进水不开机。 此帖就是总结帖!
此帖无图。 当时忘记拍了。 图纸论坛里有。
进水后不出3 5V 目测的腐蚀。拆开后发现主供电有断线。 补线后有待机。能触发。
BUT  上到 0.5掉电。 反复测试发现电压都有。。

另发现显卡供电的芯片也有进水,一排滤波无极电容发黑。全拆了一样。

断开 显卡供电。上电 开机。。 有显示了。。

本想给客户用集显吧。以为显卡挂了。因为上电瞬间 显卡供电有出来。

但是。 这款机器。独显不工作,会开机一会 三灯闪 然后掉电。、、

看来还是搞显卡啊!

就先从显卡供电芯片 UP1642P 开始。打阻值正常。当然正常了都有电压。哎。
重点放在进水位置。发现 PR142 电阻有点黑。一头接主供电 一头没有电压。还是一个 82K 精密到1% 的电阻。哎。到芯片9脚 TON .

换了个82K  5% 的电阻上去 好了。。独显正常。也不掉电。

总结! 老鸟看这里就行了!
此机器 独显 不工作的话。会掉电 。
断开独显用集显能开机, 能进系统会开关那里三个灯闪。然后掉电。 网上的方法是 按开关一次休眠然后再按开关就好了。
还有论坛说的一个掉电通病是PQ1 和PQ58  6脚双MOS管不良。有待验证。

网友:
战神显卡一般都不便宜,有些客户还非要用独显,

网友A:
PQ1会引发内存供电不稳,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是拔掉PQ1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会引发内存供电不稳,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是拔掉PQ1不用。

看来PQ1 是有问题啊!还是我经验少了点。

网友:
又是显卡 供电 一例  战神这么好的机器  独显还是要修出来滴

网友:
蓝天的板子很多三个灯闪 报警掉电 要么显卡要么温控

网友:
独显短路或者供电没有会导致掉电,经常碰到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 只要却电压就会报警 三灯闪 然后关机

网友(2018-05-05):
这款机器我也喷到过,后来是换显卡才换好的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这样不人独立显卡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