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5 开机嘟嘟嘟三声

楼主(2017-07-17):
苹果A1465 板号820-3208-A 开机嘟嘟嘟三声一直循环,电流在1A左右 ,怀疑是内存问题,就是不知道在网上买的内存颗粒 ,一个一个的换能行不
内存颗粒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下,以前也换过PRO的,内存颗粒发烫,买了8个来换一个才成功

网友:
建议楼主先易后难修一下,比如刷一下BIOS程序之类试一下,最后再说换内存颗粒

网友:
换内存我都四个四个的换 这样比较快,个个的换可能成本低点 但工钱搭上去一样啊 ,

网友:
不好换,可能我修的少吧,跟显存一样,难植株,换了不好那就晕死,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内存CPU BIOS都会引起三声报警,先软后硬吧。

网友:
不确定可以一个一个的代换尝试

网友:
你没换过的话建议你不要尝试,先检测内存各路电压有了没有,不要盲目换内存,单桥的话CPU空焊也会导致报警

网友:
说道换内存颗粒 我就烦一个个试 唉…………………………………………………………

网友:
这个 说不好 要不你试试呗

网友:
这个 我修到 过 好像颗粒 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从简单的BIOS刷个试试,万一不是内存 小问题变大问题了

网友:
先小问题 在换内存 一个一个换好还是同时一起换好啊?

网友:
芯片太贵,一般报价不高不修的...........

网友:
怀疑是内存问题·拿起来就是干·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