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蓝屏0X0000008E

楼主(2017-07-17):
电脑蓝屏8E是什么问题  内存条换过  安全模式可以进 然后重启进系统就可以     然后关机重启后也是蓝屏8E   进安全模式后又可以 进     有没有大神指点    不能装系统 在百度上查询说是KB2839229布丁 进去看更新也没找到

网友:
那就要看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了,这些供电不稳定也会蓝屏

网友:
错误代码0x0000008e的这个故障的原因一般是微软6月11日发布的KB2839229这个补丁造成的,把KB2839229这个补丁卸载就可以了!进安全模式, 然后依次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打开“添加或删除程序”,然后勾选“显示更新” 最后找到KB2839229这个补丁程序把它卸载,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机子i,有时候报代码错误不一定是查到的错误

网友:
感谢楼主!把你的好东西多分享一些呗!

网友:
卧槽  真服你们看代码的  我都是先做系统 然后扫描硬盘 然后换内存。。 再确定硬件!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上的问题,蓝屏报错

网友:
南桥挂了吧!!!加焊桥试试看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