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触发掉电维修经历

楼主(2017-07-17):
技嘉GA-H61M-DS2 rev2.2,咸鱼入手!传说中的妖板!故障现象:触发即掉电,H61的板一般是缺供电就会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
1、测供电,VCCSA只有0.6V(正常应该是0.9V),测Q13S极1.0V(CPUVTT)正常,说明是2.5V分压出现问题,如下图

应该是R26和R28两个分压电阻的问题,拆下来量阻值都对,再焊回去,VCCSA正常了,因此,应该是电阻虚焊所致,以后修的话先加焊再拆。

2、上U和内存再点,跑码过几秒后就掉电,一摸桥,剧烫,测桥的供电1.8V正常,1.05V不正常有1.45V,根据刚才的经验,加焊LM358旁边的电阻后正常了。

3、再次触发跑码、喇叭嘀一声响,但是不显,加块独显,显了,一开机就要输密码,拆下双BIOS,到技嘉台湾官网下载相应的BIOS刷上去后,集显也显了!上鲁大师性能测试通过。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虚汗稳定不,一般换掉好一点吧,楼下蛮厉害的

网友:
这电阻还是要换掉更好吧。。。

网友A:
负责桥1.05V供电的基准电压分压电阻最好还是换掉。别用着用着又回到1.45V。

网友:
楼上的说的也是 不然过几天又返修了 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主板这样多的虚焊,南方天气潮湿得很。这个主板估计灰尘也没清过吧!

网友:
虚汗稳定不,一般换掉好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责桥1.05V供电的基准电压分压电阻最好还是换掉。别用着用着又回到1.45V。

看完你的建议,我查了下图纸,1.05V由DDR_15v(Imax是25A)转换;VCCSA由CPU_VTT(Imax 是25A)转换,都是大电流,相对而言桥功耗大些,虚焊了就全部换掉,学习了

网友:
分压电阻这么容易虚焊啊,是来学经验的,以后修到电阻虚焊的就换掉,台式机就收那么几个钱,返修就划不来了

网友:
比较器旁边的分压电阻坏造成的触发掉电,开机无显。加焊电阻,刷BIOS后正常。LM358旁边的电阻看不到啊楼主

网友:
电阻肯定要换的,千万别省这会工夫

网友:
分压的电阻功耗大导致虚焊,应急处理可以。最好是更换掉

网友:
知道加焊你不如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你的建议,我查了下图纸,1.05V由DDR_15v(Imax是25A)转换;VCCSA由CPU_VTT(Imax 是25A)转换,都是 ...

是的,小强度电流无伤大压,大强度电流基本就等于烧机性质了。

网友:
加焊 是管不了多久的  最好还是换了稳定些

网友:
遇过2.5V的滤波电容微短,更换后就好的

网友:
LZ遇到的这个板现象还不是很妖,最心烦的是能正常点亮不定时自己灭了

网友:
现在都怕技嘉的H61了,有时候修好也不稳定,过些日子有掉电,坑爹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两个上拉下拉分压电阻一定要更换新的否测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