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技术员玩一把改装车

楼主(2017-07-17):
平时在车里喜欢听收音机,但是每次点火时收音机就会关机重启,

很不喜欢这一点,一直想改但都没有动手。

今天心血来潮,索性就改了。导航主机是我在淘宝上买来自己装的,

线路比较熟悉,直接把主机后面的一根转接线拆下来改就行了。

电路比较简单,一个二极管+ 一个电解电容就行了。电容用的16V2200uF

大概可以延时7秒左右,已经够用了。

改的思路如下图一,后面的两张图是改好的效果。

网友A:
请问是不是电容的容量越大,延时就越久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电容的容量越大,延时就越久对吗??

是这样,它打一下火用不了那么久所以这个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个老逼  一个大电容后续放电形成了延时电路

网友B:
一个小小的电容就能起到延时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小的电容就能起到延时的功能啊

还有一个二极管,图片有点模糊,可能看不太清

网友C:
这是什么原理,开机后关闭的那寻间电容来持续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原理,开机后关闭的那寻间电容来持续供电么

电容有储能的作用,二极管是单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