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怎么取下

楼主(2017-07-17):
手机电池很软,粘在板子上,需要加热一下电池再取下吗?加热的温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很多电池都有特定的拆卸方法,按方法就可以,如果一定要用风枪那种电池,我用的861DW   250度温度 40风力,加热一些取一些 慢慢就下来了

网友B:
我都是100度加热,温度高了我怕呀。顺便问一下大神些,有些电池胶实在不好弄可以加点弄屏除胶液不?会不会弄爆电池

网友C:
把手机放在恒温板上加热一下再取 ,就很好取下来了 活着吹风机多吹一会

网友D:
用热风枪把风嘴拆了,温度150来回吹,然后再慢慢撬。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有拉胶的话拉,没有只能撬,注意不要用锐器,容易拆短路烧起来。我这国有朋友不会把机器烧了的。屏都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池都有特定的拆卸方法,按方法就可以,如果一定要用风枪那种电池,我用的861DW   250度温度 40风力, ...

用名片,慢慢往里面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100度加热,温度高了我怕呀。顺便问一下大神些,有些电池胶实在不好弄可以加点弄屏除胶液不?会不会 ...

关键你没拆下来的时候除胶济也进不去啊。直接撬好了,大不了坏了换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手机放在恒温板上加热一下再取 ,就很好取下来了 活着吹风机多吹一会

加热台要好一点。吹风机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枪把风嘴拆了,温度150来回吹,然后再慢慢撬。

慢慢撬。好像没什么太好办法。加热撬。温度不能太高。电池里面是锂啊。高了再爆了的。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就好,试着用风枪慢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