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H技嘉CPU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7-07-17):
今天修到了一块技嘉H61,型号是GA-H61M-S2PH,插上诊断卡开机无复位。
按时序开始查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V,总线供电1.8V,VTT_CPU供电1V。CPU供电0V不正常。那就查电源管理芯片95836的EN第9脚为0V不正常。量得与下面该管子相通。
拆掉该管子后1V出来了,在上电跑马了。亮图。

网友A:
拆掉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连接的一个场管,就有cpu供电,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连接的一个场管,就有cpu供电,谢谢楼主

不用管子导通,直接由上电阻提供

网友B:
可以了     这几天  碰到2个H61,桥虚焊的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原理非常熟悉同时经验也非常丰富,

网友:
CPU供电芯片缺EN导致不出CPU供电,拆掉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连接的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丢失。

网友:
学习学习了,我是初学者,参考一下吧。

网友:
简单实用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就ok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毕竟修一个板子也挣不了多少钱,简单实用

网友:
很多电源管理都是EN坏,下次要留意点了!!

网友C:
技嘉的H61主板是比较好修也比较经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H61主板是比较好修也比较经典的

其实技嘉也修理起来也不是那么难修。。。。。。只要时序理解透彻没有解决不了的。只要不是二修板子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连接的一个场管,就有cpu供电,谢谢楼主

一般这类型号的EN相连管子都是在CPU座子的左下方。

网友:
碰到一卡H61技嘉板子  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板子如果出了en才不好修,供电正常,cpupwrok也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     这几天  碰到2个H61,桥虚焊的了

我到现在都还没遇到过一块H61虚汗的板子,虚汗了是什么状况呢!

网友:
技嘉H61的主板很多都是CPU供电开启信号,还有就是CPU_VTT这些出问题!今天就修了两块

网友:
恭喜楼主又收米,相信大家碰到类似的都是直接拆了 ,不会去更换了 ,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碰到通病了,最可怕的是这个电压正常,那个BOOT也正常的

网友D:
碰到可以直接摘掉就行了啊,快速维修能用就行

网友E:
请问下楼主CPU的供电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可以直接摘掉就行了啊,快速维修能用就行

e嗯,直接摘掉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CPU的供电测量点在哪里?

CPU供电的MOS管G级和管子附近电容。。。。

网友:
技嘉h61主板通病之一 修过好多次了

网友:
cpu供电这个问题出的太多了

网友:
什么时候 也有这个技术啊

网友:
我也经常飞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