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17):
客户发来一块主板说不加电,让我帮个忙。闲来无事就立马动手起来。拿到板子习惯性量4PIN供电口阻值,量的4个口均为10以下,判定为短路了。一看技嘉H61M-DS2的板子嘛,  之前也修理过一块短路。心想不会又是上面的电容在搞鬼吧。就往上瞄了一眼,啧啧。这颗电容也长的太磕惨了吧。立马把这两颗电容吹下来,在量4PIN供电口400多正常了。在量两个电容一个短,一个正常。把正常的重新装回去。
上U装系统烤机正常。
(注:此类板子左上角的四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遇到短路不妨拆拆看。)

网友A:
能烧出来吗,,,,???????

网友:
以前在论坛也看过类似故障,都一样换电容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烧出来吗,,,,???????

12V供电,电流比较的大,需要很大电流的可调才能烧出来,普通的基本就是在挠痒痒。

网友:
是的,好多板子12V CPU供电的电容短路,导致开机亮一下就掉电。

网友:
电容。IC都有可能出现短路。。。。。

网友:
H61短路,电容引起的我还一次都没遇到过,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供电或者信号的问题

网友:
电容确实是爱坏,就得先换再试呵呵

网友B:
这次又变成电容搞鬼了,大多帖子不是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又变成电容搞鬼了,大多帖子不是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吗?

这类型号的大多都是电容,其他板子短路基本都是MOS管和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难道是技嘉ga-h61m-ds2主板的通病

网友C:
Dell的原装台式机遇到过很多台这类的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原装台式机遇到过很多台这类的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

,,,,这是技嘉板子哦。。。。。。。。。。。。

网友:
H61板CPU供电短路很容易烧U的。。。

网友D:
先拆电容,后干mos管 在芯片,估计是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电容,后干mos管 在芯片,估计是差不多了

这顺序也可以,不够只限于技嘉板

网友:
电容都烧出来变形了,看来楼主捡到了

网友:
H61M-DS2..短路的还真没修到?..楼主这主板肯定短路电容集了非常多灰.

网友:
发现主板很多故障都是灰尘腐蚀引起的